[解决] encounter导出的.v, module中没有器件?

楼主(2012-10-11):
encounter做完apr之后导出.v,在做lvs时发现有错误,
检查发现在导出的.v中,有一个module中没有器件,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查看了log文件,也没有提示,

急求高手解答

1.apr前的网表

2.apr之后导出的网表

网友:
被优化了,可能是没了,有可能是变成了其他名字,
如果LEC过了,这个空module可以删除

网友:
一个module被优化掉,说明啥?这个代码写的烂?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一定,可能是个通用的module,有些功能没用上而已

    你的楼盖歪了,等LZ解决了问题,再问其他的也不晚

楼主:
今天和前端沟通了一下,
正如陈版主所说,
那个module没有用到,被encounter优化掉了,前端知道在哪个模块中的,
综合的时候有个模块先做,然后整体一起综合,设了dont_touch,
所以综合的时候没有被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