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启动文件rc.local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0-11):
装好了calibre和pt,想开机自己启动license,结果发现个奇怪的问题,两个中它只执行前面一个,放在前面那个就有作用,放在后面的那个就没有作用,好奇怪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虽然两个都用到lmgrd和lmstat,但都是绝对路径执行,应该不冲突啊,想不通~~~

/etc/rc.local文件如下:
#for synopsys
/home/thinkpad/eda/synopsys/scl_10.9.3/scl_10.9.3/linux/bin/lmgrd \
     -c /home/thinkpad/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l /home/thinkpad/eda/synopsys/license/syn_lic.log

/home/thinkpad/eda/synopsys/scl_10.9.3/scl_10.9.3/linux/bin/lmstat \
     -c /home/thinkpad/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l /home/thinkpad/eda/synopsys/license/syn_lic.log

#for calibre
/home/thinkpad/eda/mentor/x86_cal_2011.2_34.26/bin/lmgrd \
     -c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
     -l /home/thinkpad/eda/mentor/lic/mgc.log

/home/thinkpad/eda/mentor/x86_cal_2011.2_34.26/bin/lmstat \
     -c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
     -l /home/thinkpad/eda/mentor/lic/mgc.log

exit 0

楼主:
补充一下,我确定我的两个license用的端口不一样

楼主:
写成这样就好了,把lmstat的不写入log就好了。原因不清楚~~~汗!
不知道谁能解释下~!~~

#for synopsys
/home/thinkpad/eda/synopsys/scl_10.9.3/scl_10.9.3/linux/bin/lmgrd \
     -c /home/thinkpad/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
     -l /home/thinkpad/eda/synopsys/license/syn_lic.log

/home/thinkpad/eda/synopsys/scl_10.9.3/scl_10.9.3/linux/bin/lmstat \
     -c /home/thinkpad/eda/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for calibre
/home/thinkpad/eda/mentor/x86_cal_2011.2_34.26/bin/lmgrd \
     -c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
     -l /home/thinkpad/eda/mentor/lic/mgc.log

/home/thinkpad/eda/mentor/x86_cal_2011.2_34.26/bin/lmstat \
     -c /usr/local/flexlm/licenses/license.dat

exit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