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衬底接地的是n poly电阻还是p poly电阻啊?

楼主(2012-10-12):
在反向时候遇到的问题,库里有两种普通阻值的poly电阻,都是三端器件,请问衬底的接法有什么区别啊,谢谢!

网友:
poly电阻衬底接什么电位,和电阻类型没有必然关系,可以根据有利电路行为的方式选择合适接法。

楼主:
    那取消这两种电阻的衬底端口不是更方面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取消端口就失去了flexibility在需要的时候去选择适当的衬底连接。从可能的干扰方面想想看。。。当然,如果电路要求不高的情况是无所谓的。

网友:
mainly consider the extra capacitance will cause stability issue or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