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脉冲电路的电平转换

楼主(2012-10-12):
请教一下有什么电路可以实现这种信号的转换啊file:///D:\Program Files\Tencent\QQ\Users\615708102\Image\q)vel_ue@ibvjnga@7ra{ep.jpg

1

1

网友:
描述清楚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是想将一个高压脉冲信号转换为低压脉冲信号,同时保持它们的slope time 一致,比如vbat=12v,Vcc=5v,低压脉冲的高电平要正好等于Vcc,不是只是单纯的降压到一定范围。

网友:
用一个反向器行不行?

网友:
电平转换啊

网友:
电平转换电路:四个管子,负载交叉连接

网友:
单纯的四个管子不够,还要加些限流处理。
还有你输入斜率是不是变化的?

楼主:
斜率是变化的,但是它们的斜率转换时间是相等的,就是从低到高和从高到低转换的时间是对应一致的,但是斜率不需要相等。

网友(2015-04-01):
苍白的文字描述。。。。。上电路啊~~~~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