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fb中导出pad和pad head以及pad text的问题

楼主(2012-10-12):
请教给为大侠:
     在icfb中stream in gds后,加完pad头,加完pad text,产生pad coordinator后,如何导出这些信息,使得以后gds有所变化,但是pad不变的情况下,复用这些pad信息?

楼主:
自己顶一下,大侠们没有知道的吗?急需你们的帮助。

网友:
做个cell,然后调用,flatten

楼主:
谢谢,但是能说的具体一些吗,如何做个cell,以及下次如何调用。刚接触icfb,所以问题比较初级,见谅啊!

网友:
选中要make cell的pad 相关layer ,选择 Edit>Hierarchy>Make Cell.
在以后可以调用这个cell,选择Edit>Hierarchy>Flatten 将其打平

楼主:
总共有236个pad,难道要一个一个的make cell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光text么?

楼主:
pads

pads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问题:在make cell的时候要填library name和cell name。library name要填top design的name吗?如果是的话,我有下面的疑问:
你的意思是在stream in后,将之前make cell的cell flatten?可是,当gds发生变化后,需要重新stream in,这时以top design name为library的就不能用了(因为这里面的信息是发生变化之前的信息)。
另一疑问是:假设已将该cell建立,在stream in后,在virtuso中直接edit->hierarchy->flatten吗,此时是对谁flatten?该过程并没有选择针对哪个cell进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前一回复中的图上,左侧一个方框是其中一个我加的pad head以及相应的pad text。我现在就是想要将这些加的pad head 和pad text信息保存下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止pad text还包括加的pad head。详情可以看我对五楼的第一条回复中的图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