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fb中设置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10-12):
大家好,如图所示,其中,图1是原理图中一个mos管的属性,图2是版图中对应mos管的属性,有如下问题请教大家:
(1).图1中的红框区域里面,Magnification,Multiplier,Fingers分别是什么意思?
(2).如果只从属性来判断的话,做lvs时,这个mos管的原理图和版图可以匹配吗?
(3).如果lvs时,mos管可以匹配,为什么原理图中的Total Width和版图中Total Width不一样呢?
谢谢各位!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1).图1中的红框区域里面,Magnification,Multiplier,Fingers分别是什么意思?
A:Multiplier晶体管的个数;Fingers一个晶体管里面的gate数;Magnification不清楚没关注过

(2).如果只从属性来判断的话,做lvs时,这个mos管的原理图和版图可以匹配吗?
A:根据你RULE里面OPTION设定而决定是否能匹配。

(3).如果lvs时,mos管可以匹配,为什么原理图中的Total Width和版图中Total Width不一样呢?
A:理解(1)后,这条就可以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你的解答,还是有点模糊,在帮我一下;
如图所示,1楼的图1是这个图中n50e2r的mos管的属性,其中,Multipler设置为2,那么,根据这个图中的连接关系,这两个n50e2r是并联,还是串联呢?谢谢!

n50e2r

n50e2r

网友:
肯定是并联,其实就是一个管子,管子尺寸等因素使得分成两个管子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不好意思,再问一下,按照1楼图1所示,其中,
(1).Finger Width是不是指的1个mos管中1个gate的宽度呢?
(2).Total Width是不是指的1个mos管中所有gate的宽度的和呢?
(3).如果原理图中某个mos管的Multiple设置为N的话,那么这个mos管的宽度是不是Total Width的值乘以N的值呢?
谢谢!

网友:
回复 8# X6J6P6 (1).Finger Width是不是指的1个mos管中1个gate的宽度呢?
(2).Total Width是不是指的1个mos管中所有gate的宽度的和呢?
A:是的,但是注意不是指gate的宽度,指的是晶体管的宽度。finger可理解为某单个晶体管的“手指”,finger是N
该单个晶体管的gate数就为N。Multiple就是晶体管的个数,是几就有几个晶体管并且是分隔开来并联而成。
3).如果原理图中某个mos管的Multiple设置为N的话,那么这个mos管的宽度是不是Total Width的值乘以N的值呢?

A: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