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每日一题1012——后端设计

楼主(2012-10-12):
两道后端的题目

1、
Why power stripes routed in the top metal layers?
为什么电源走线选用最上面的金属层?

2、Why do you use alternate routing approach HVH/VHV (Horizontal-Vertical-Horizontal/ Vertical-Horizontal-Vertical)?
为什么要使用横竖交替的走线方式?

欢迎大家积极讨论,参与回答者,根据答案酌情送上信元。答案稍后揭晓~

----------------------------------------------------------------------------------
答案:
1、难度指数:
1:常识--无论是否有工作经验,都应该准确回答
2:简单--只要做过一点后端的设计,就应该明白
3:一般--有实际工作经验一年左右,做过2个以上真正的设计,应该可以答上来
4:较难--在这个特定的领域有较多的研究,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5:很难--基本上是专家级的牛人了!

答案:
1)高金属层的IR比较小,EM能力大
2)底层被IP,标准单元用的机会更大

2、

最有效地利用走线资源

网友:
1、降低耦合电容
2、减少干扰

网友:
1.
a)电源走线属于global走线,如果走低层金属会占用其他局部走线的宝贵资源;
b)走上层金属可以使电源走线对晶体管的噪声影响最小化;
c)最上层金属最厚,可以承受最大的电流密度,抗电迁移能力强,适合电源布线。

2.
a)这样线间干扰可以达到最小;
b)更有效的利用布线资源(这个是软件算法问题吧)。

网友:
1   一般最上面的金属层厚,EM能力强:
2   横竖交替的走线为1)了避免干扰;2)可以减小电迁移。

网友:
交叉布线不同金属层交迭面积最小,寄生电容小。并且降低了金属互联的难度。

网友:
因为电源上要走大电流,而且上层金属的寄生电阻小,并且上层金属离poly层比较小管子的影响比较小。
横竖交替走线,可以优化走线,节省金属层,并且同一层金属的走向方向一致的话,版图看起来会很整齐,漂亮。

网友:
好书好书

网友:
关于电源走线为什么选用最上面的金属层,我觉得3#说的很有道理

交叉布线使走线更容易,不会形成死结

一日一题板块真好!!

网友:
向各位前辈学习,支持每日一题

网友:
受益不少

网友:
这个版块开的好!支持版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啥时候给答案啊?

网友:
支持每日一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第二天,有时太忙,来不及回复,只能稍微托个两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