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bist的问题

楼主(2012-10-12):
小弟我最近在使用mentor公司的mbistarchitecture软件生成 256k sram的bist电路,在软件使用过程中会出现下面的两个问题,还望大牛们能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warning

warning

error

error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的memory model 是artisan 公司生成的类似于ra2sh.mbist文件吗?有的话 发我一份看看。anode2009@qq.com

网友(2013-02-17):
回复 楼主:

    从你的log看,貌似mbist电路已经插入完成,如果生成的电路没问题,这些Error可以不用care,也可能跟你的服务器有关,你可以去问问mentor的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