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 charge pump输出电流怎么仿真得到??

楼主(2012-10-12):
在charge pump电路仿真是,输入电流是通过输入电压源的端点仿真出来的,那输出电流怎么仿真?也要加一个输出电压源么?通过其端点仿真出电流??我是初学者,不知道我的问题大家理解了没??

网友:
加一个虚拟电压源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虚拟电压源怎么加??各种不懂呀??加一负载电阻可以么??

网友(2012-11-20):
我也是加的电阻负载,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网友:
自然是用什么负载就测相应的电流好了

网友:
加一个0V的电压源,看端口就行了

网友:
或者加一个IPROBE也可以

网友:
是pll里的电荷泵吗?如果是那就在输出加一个电压源,扫描pdf的相位差,看电压源上的N个周期的平均电流,可以画出这个电流vs相位差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