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位移实现除法

楼主(2012-10-12):
如何在verilog中用位移运算实现除以2的n次方呢? 如果是有符号数的操作,符号位该如何处理呢?求大神给出代码例子

网友:
晕,这么简单的问题也上来问了……
除以2就是右移一位啊,如果考虑有符号数,只要把符号位也向高位扩展就行了。
举个例子:-4/2=-2
-4 : 1100
-2 : 1110
所以,假如输入是 A[3:0], 那么输出B[3:0] = {A[3],A[3:1]};

网友(2013-01-15):
楼上正解

网友:
还以为lz是问任意数的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