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 lvs验证中的BOX(已解决)

楼主(2012-10-12):
我把模拟模块模块BOX掉,再和数字模块做LVS,可以通过,但是把BOX去掉以后,再做LVS的时候却开始各种报错。。。。missing connection,property error,missing instance都有了。。。这是为什么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谢谢了!

网友:
1.网表整合对了么?
2.模拟的单独通过LVS了么?
3.rule option设置对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top cell的网表有点错,现在已经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LVS是过了,但是有两个这样的warning:  Warning: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    Warning:  Ambiguity points were found and resolved arbitrarily。   ,这两个warning需要处理吗?谢谢了!

网友:
Warning:  Components with non-identical power or ground pins.这个得需要确认一下,后面那个可以无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版主了!!

网友(2016-06-29):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想把一块电路BOX掉,LVS BOX cellName  这个东西应该放在哪?hcell list里面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LVS Rule,这个问题居然又被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