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Primetime的问题

楼主(2012-10-12):
有个很弱智的问题在PT里面做时序分析用read_verilog netlist.v来读取网表文件然后current_design top_module 再link就报所有的子模块找不到;我使用link_design -keep_sub_designs还是找不到子模块。(netlist.v文件中包括top_module有包含子模块的module)

网友:
read_verilog后直接link
link_library 里面有关“*”没?

楼主:
跟link library没有关系,报的是找不到netlist中的pins ports instances
我刚才设置了set search_path { "." . ./inputs/  ./inputs/mult.v ./inputs/mult_DW_mult_uns_1.v}还是报同样的错误。
在link第二个module时会自动把第一个module unlink掉

我感觉解决此问题有两种方法:1、dc compile时不set flatten 也不ungroup-all,但是要报所有的设计都写成一个module
2、要PrimeTime能够link多个design,但不要unlink已经link的design,哪怕是子模块
但是,我查阅user guide试了好几个方法都没有做出来,这是我的个人见解。
求大侠们指导,谢谢!

网友:
确认试过在link_design里加上“*”不行?

楼主:
是的,用link_design * 或link_design “*"连这句话也会报错的:Cannot find design ‘*'

网友:
我错了,当然不能link_design "*",是link_library里加“*”

楼主:
谢谢!
现在不是找不到library里面的东西,而是找不到子模块

网友:
试了下,好像真不是这个原因,但这种现象的确处理过一次,记得是link_library里少了“*”

楼主:
谢谢!是少了“*”,我搞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毛回事儿?我昨个晚上还专门试了下,把“*”去掉,居然没问题,太诡异了

楼主:
搞不懂是软件运行的调不同还是设计不同,我这个设计不加‘*’不行

网友(2016-01-11):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你这种子模块link不到的问题,请问怎么搞好的。

网友(2016-05-26):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7-04-13):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请问link_library加*是这么加吗?
    set link_library "*XXXX.db"
    XXXX.db是我的库文件

网友:
非常實用

网友(2017-06-19):
紫薯布丁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