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bandgap 中运放如何实现两个输入信号近似相等

楼主(2012-10-12):
最近学习了bandgap的理论,遇到一个问题。运放如何实现两个输入端信号近似相等?我也知道,设计一个高增益的运放可以认为无穷大,这样运放在线性区就会让两个输入端的信号近似相等,但我我要说的是,bandgap中的运放是工作在直流信号状态下,这种近似相等的方法也可行吗?我记得在交流信号下这种方法才可行!

请指教,谢谢!

网友:
直流交流一样的。
楼主的帖子放错了地方,应该在设计讨论板块

网友:
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相对的,在差分对管子的WL加大,另外就在LAYOUT的MATCH上了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麻烦你说清楚点儿嘛!我知道运放由于高增益会导致他的线性输入范围很窄,近似相等 “虚断”

网友:
运放的线性输入范围并不窄。
实际的bandgap中运放两端就是接直流信号使其基本相等的

楼主: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因为在bandgap电路工作中直流信号状态。那么运放两端的输入是如何保证他们相等呢?

网友(2013-03-11):
回复 楼主:
求教,没有运放的bandgap是怎么使得那两点电压相等的呢?先谢过了

网友:
You hold wrong concept on how opamp 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