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芯片高低温测试Gain变化20dB以上!!!!!

楼主(2012-10-13):
芯片输入中心频率12GHz,输出中频1.5GHz,
集成RX、PLL、Bias模块,
RX使用constant-gm偏置,
把整块测试版放进高低温箱进行高低温测试,
PCB板使用rogers 4003,其他片外器件有电阻电容、晶振
已经确保PLL输出的LO高低温测试没有问题,
然而RX Gain从常温到80摄氏度,增益掉了24dB,
假如问题不在偏置那里,请问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地方可能是问题所在呀?

网友:
用了开环增益吧

网友:
直流点呀直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用了开环的,这个变化太大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流点测试看不出问题

网友:
那没办法,用了开环增益放大器,这个增益在typical时还蛮大,你温度前仿变化如何。如果不高再考虑bg上电流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益随温度,前后仿都没有测试变化那么那么大
RX偏置是使用constant-gm的,内部VDD倒是随温度变化不大(这个是BG做reference的LDO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