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关于概念

楼主(2012-10-13):
看康华光那本书,书名就是《verilog HDL与数字asic设计》,
他时而把可编程器件pld和用户定制芯片,都同归为asic,
但是后面分类的时候,又分成cpld,fpga和asic,
请问一下fpga属于asic,还是是二者并列的。
难道asic还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到底怎么分类,如果说asic、fpga、cpld是并列的,那么它们三者的总称是什么,不会又叫做asic了吧,蒙了

网友:
FPGA:Field-Programmable Gate Array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三者没有总称,如果是模拟的ASIC,则跟FPGA/CPLD完全不相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