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使 FPGA不通过EZ-USB控制器,直接通过usb线和pc收发数据?

楼主(2012-10-13):
手头只有:1根usb线,1块fpga板,一些杜邦线,一个只有usb、没有串口的笔记本、以及一些螺丝刀等辅助操作工具。

我想把usb线一头拆开,然后用杜邦线引出,把usb和fpga连起来(这个电平一致吗?),然后usb线另一头和pc连起来,使pc和fpga通信。

我的要求很简单,不是传输大量数据,一般一次传一个字节就行。

怎么弄?可否给出一些简单易懂的 参考书目和资料

网友:
FPGA是否有LVDS接口?
如果采用LVDS接口和一些上拉下拉电阻是可以模拟USB的物理层PHY的。
另外USB PHY还有一些编码和同步的操作,实现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纯FPGA接USB线来实现USB通讯还是比较难,做作研究还行。
一般采用FPGA+USB PHY的工作方式,FPGA+EZ-USB控制器当然更简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做过吗?可以共享些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