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set operating condition 不起作用

楼主(2012-10-13):
  最近使用ICC ,遇到下面一个问题。我在check_mw_design -power_net -verbose 时,
log 如下:
Warning: cell ZTA_top_POR1/ZTA_top1/LH_ZTA_top_pad_test_set_P_in(LSLHHD1X) was constrained to operate under the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1.62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VDD=1.620000V GND=0.000000V ],
    but the library cell LSLHHD1X matching this characterization has not been
    used.  Instead, library cell LSLHHD1X
    from 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db: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 (voltage = [VDDL=1.620000V VDDH=2.000000V ],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has been used. (LIBSETUP-001)
Information: The cell ZTA_top_POR1/ZTA_top1/LH_ZTA_top_pad_test_set_P_in with library cell LSLHHD1X is a level shifter. (LIBSETUP-001a)
Information: Library cell LSLHHD1X from 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db: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 (voltage = [VDDL=1.620000V VDDH=2.000000V ],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has been found. (LIBSETUP-001b)
Warning: cell ZTA_top_POR1/ZTA_top1/test_si_UPF_LS(LSLHHD1X) was constrained to operate under the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1.62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VDD=1.620000V GND=0.000000V ],
    but the library cell LSLHHD1X matching this characterization has not been
    used.  Instead, library cell LSLHHD1X
    from 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db: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 (voltage = [VDDL=1.620000V VDDH=2.000000V ],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has been used. (LIBSETUP-001)
Information: The cell ZTA_top_POR1/ZTA_top1/test_si_UPF_LS with library cell LSLHHD1X is a level shifter. (LIBSETUP-001a)
Information: Library cell LSLHHD1X from 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db: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 (voltage = [VDDL=1.620000V VDDH=2.000000V ],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has been found. (LIBSETUP-001b)
Warning: cell ZTA_top_POR1/ZTA_top1/ZTA_top_pad_rst_P_in_UPF_LS(LSLHHD1X) was constrained to operate under the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1.62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VDD=1.620000V GND=0.000000V ],
    but the library cell LSLHHD1X matching this characterization has not been
    used.  Instead, library cell LSLHHD1X
    from 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db: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 (voltage = [VDDL=1.620000V VDDH=2.000000V ],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has been used. (LIBSETUP-001)
Information: The cell ZTA_top_POR1/ZTA_top1/ZTA_top_pad_rst_P_in_UPF_LS with library cell LSLHHD1X is a level shifter. (LIBSETUP-001a)
Information: Library cell LSLHHD1X from 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db: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 (voltage = [VDDL=1.620000V VDDH=2.000000V ],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has been found. (LIBSETUP-001b)
Warning: cell ZTA_top_POR1/ZTA_top1/BIS_flash1/FLS768K2BDA_i(FLS768K2BDA) was constrained to operate under the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1.620000V, process = 1.200000, temperature = 85.000000),
    but the library cell FLS768K2BDA matching this characterization has not been
    used.  Instead, library cell FLS768K2BDA
    from FLS768K2BDA.db:FLS768K2BDA (voltage = 5.000000V, process = 1.200000, temperature = 25.000000)
    has been used. (LIBSETUP-001)
Information: The cell ZTA_top_POR1/ZTA_top1/BIS_flash1/FLS768K2BDA_i with library cell FLS768K2BDA is a normal cell. (LIBSETUP-001a)
Information: Library cell FLS768K2BDA from FLS768K2BDA.db:FLS768K2BDA (voltage = 5.000000V, process = 1.200000, temperature = 25.000000) has been found. (LIBSETUP-001b)

--------------------------------------------------------------------------------
                   Cell Operating Condition Checks Summary
--------------------------------------------------------------------------------
Error: A total of 7 operating condition problems (LIBSETUP-001) have been detected; 7 of them have been reported above. Delay calculation will be incorrect if these problems are not fixed.  (LIBSETUP-022)

   我使用了如下命令set operating condition ,但是check_mw_design -power_nets -verbose -opcdtion_mismatches  后,还是有上面那些错误。不知道是为什么下面的命令不起作用!求解?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s_1p62v_2p0v_125c -max_library 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db: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 \
             -min ff_1p98v_3p6v_-40c -min_library gsmc18ls_ff_1p98v_3p6v_-40c.db:gsmc18ls_ff_1p98v_3p6v_-40c \
             -object_list {ZTA_top_POR1/ZTA_top1/LH_ZTA_top_pad_XTALIN_in \
                    ZTA_top_POR1/ZTA_top1/LH_test_se \
                    ZTA_top_POR1/ZTA_top1/LH_ZTA_top_pad_test_mode_P_in \
                    ZTA_top_POR1/ZTA_top1/LH_ZTA_top_pad_test_set_P_in \
                    ZTA_top_POR1/ZTA_top1/test_si_UPF_LS \
                    ZTA_top_POR1/ZTA_top1/ZTA_top_pad_rst_P_in_UPF_LS \
                    }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s -max_library G18TGEFV33_OSC32K_02_ss.db:G18TGEFV33_OSC32K_02_ss \
             -min ff -min_library G18TGEFV33_OSC32K_02_ff.db:G18TGEFV33_OSC32K_02_ff \
             -object_list ZTA_top_POR1/ZTA_top1/hvblock/ocs32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LOW -max_library FLS768K2BDA.db:FLS768K2BDA \
             -min FAST -min_library FLS768K2BDA.db:FLS768K2BDA \
             -object_list ZTA_top_POR1/ZTA_top1/BIS_flash1/FLS768K2BDA_i

网友(2014-12-16):
回复 楼主:
試試改成這樣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
             -max ss_1p62v_2p0v_125c -max_library gsmc18ls_ss_1p62v_2p0v_125c \
             -min ff_1p98v_3p6v_-40c -min_library gsmc18ls_ff_1p98v_3p6v_-40c

网友:
lvl,upf, mcmm,lp upf 这个是建立库最复杂的一块

建议你抛弃bc-wc,先走single corner,先check_mv_design ,  report_timing过了再说,
然后再进行mcmm的配置 ,加上min library,
mcmm的时候可能 要增加几个port state 和pst state,来满足min scenario下电压不一样的需求,

-analysis_mode bc_wc ,  set_min_library 是我最不推荐的方法,看的很糊涂,

网友:
-object_list的用法没错 ,  单独针对某些特殊cell,如lvl cells,

flash不用

网友(2015-02-12):
回复 楼主:

請問這個問題你解決了嗎?

我現在是在synthesis階段,Design Compiler也給我同樣的error

网友:
用single corner lib也有这种问题么,

网友(2021-12-23):
大佬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