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的问题

楼主(2012-10-13):
     本人现在用TSMC0.18um工艺,想问这三种电感有什么区别:sprial_std (2T), sprial_sym (3T) , sprial_sym_ct (4T).
     还想请问一下有TSMC0 18um器件介绍吗?急求~:

网友:
我这只有TSMC130nm的,你对照着看一下吧。
  - Inductors
    spiral_std        : 3-terminal standard mode octangle inductor (RF)
    spiral_sym        : 3-terminal symmetric mode octangle inductor (RF)
    spiral_sym_ct     : 4-terminal (center tapped) symmetric mode octangle inductor (RF)
这个文件叫ReleaseNote.txt,一般在pdk/doc下面

楼主:
不太清楚 左边和右边的两个节点链接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资料啊,谢谢了啊

网友:
左边那个是电感抽头出来的吧,右边那个是用来接衬底的~~~

楼主:
左边那个是电感抽头出来的吧,右边那个是用来接衬底的~~~
引用 网友A:

   电感抽头是接什么的?右边你说接衬底是接地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7-11-09):
只用过三端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