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clock_latency值设置的大与小各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楼主(2012-10-13):
如题,请问clock_latency值大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 如果clock_latency值小的话,又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 这个问题小弟一直没有非常明晰的答案,望大家赐教。面试时也常被问到,但不知道如果才能回答的比较完备。请大家讨论下来!

网友:
面试官真的是这么问的?还是你发帖时偷懒,这么问的?

latency分为source latency和network latency2种,
其中source部分是由外部条件决定的,不能随意更改
network部分的设置又分为综合时的设置,和P&R时的设置

综合时一般情况不需要设置,如果涉及到几个clock,ICG时序等特殊情况,一定要设置时,应该估算后端CTS的真实情况(太多情况,无法一一列举),给一个合理的数值,以达到时序收敛为目的

P&R时,没有特别需要平衡多个clock tree时,应该越小越好,但是以不破坏max fanout/transition为前提,好处是时序容易收敛,功耗比较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版主解答!面试时是问P&R时latency大有什么影响,latency小又有什么影响? 看《数字集成电路物理设计》上说,latency大的话,clock tree级数多,插入的buffer较多,skew可以容易做的小些,但是clock tree上功耗会大,而且应该也会影响congestion。latency小时,可能无法满足skew要求。而且latency小时,fanout也大了。

网友:
这就是CCOpt进行CTS时候考虑到的优势,详情请见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44198&extra=

网友(2021-12-03):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陈版主解答!面试时是问P&R时latency大有什么影响,latency小又有什么影响? 看《数 ...

有点蒙了 所以时序容易收敛不,latency小的话

网友(2022-08-26):
在DRV不违例的情况下,latency应该是越小越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