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8.1安装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10-13):
各位,我是个初学者,想安装encounter8.1我是按照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278795&highlight=encounter8.1流程安装的,与它有几步不同
我是在网上下载的libstdc++.so.5
当我把libstdc++.so.5加到lib以后,运行./patch_encounter32还会出现一个错误
error: failed to read+write: sfk - skipping
这个错误要紧吗?

然后我就直接设置环境变量,环境变量如下:
export CDSDIR=/usr/se8.1
export CDSHOME=/usr/se8.1
export CDS_ROOT=/usr/se8.1
export CDS_INST_DIR=/usr/se8.1
export CDS_INSTALL_DIR=/usr/se8.1/tools.lnx86/dfII
export OA_HOME=/usr/se8.1/oa_v22.04.032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bin
PATH
export PATH=$CDS_ROOT/tools/dfII/binPATH

运行encounter时,出现以下问题
bash: /usr/se8.1/tools/bin/encounter: /bin/k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怎么解决,具体一些,谢谢大家

网友:
通过配置本机yum,安装缺失的库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呢,我已经安装成功了,已经在使用了

网友:
这个错误,没事的。可以忽略

网友:
学习一下,正准备安装

网友(2012-11-12):
回复 网友B:

    你安装以后界面不花屏吗?我的怎么花屏呢?我用虚拟机装的,是不是内存不够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个花屏法?说说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解决了。之所以花屏,没有任何反应的结果就是我启动encounter的时候用的命令式encounter&,加了这个&东西之后就不动了。去掉之后就正常了。不知道8.1以后的版本对这个有没有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那个输入encounter之后导入design会出问题,会自动退出GUI,你的出现这个问题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他的软件&表示支持后台运行,不过encounter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基本上都是用脚本运行的,没有问题的

网友(2013-02-05):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呀,能否指教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安装时,出现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非常感谢!

网友(2014-01-17):
學習
正準備安裝

网友(2014-02-28):
encounter 後不可以加 & , 作背景執行處理

网友(2016-07-22):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