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斩波电路的调制问题

楼主(2012-10-13):
斩波电路在调制时就是用四个开关打来打去的,以实现对信号的调制,

这样输入的信号正好两个输入端,但是如果我的输入就是一个信号呢,那该怎么调制,或者有什么办法把这个单端的信号转化为差分的么(用开关电容电路可以么)?

网友:
balun也就是变压器可以实现,或者也有单转双的电路

网友:
我觉得跟输入端是不是差分信号没有关系吧

网友:
单端输入为什么还要用chopper呢?

网友(2013-03-27):
运放也两个输入端,你要输入两个信号么?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3-07-02):
可以一端输入信号,另一端输入共模电平啊

网友(2014-03-15):
有相同疑问呢。

网友(2021-06-03):
一端接信号,另一端接基线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2023-05-26):
以fc的频率交替导通采样,实际采样频率应该是2f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