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调整管宽长比如何设计?

楼主(2012-10-14):
LDO调整管尺寸是Vdropout的大小以及最大负载电流决定的,当LDO给数字电路供电时,数字电路的瞬态电流一般非常大,而平均电流又很小,所以有个疑问,是按负载的最大电流设计呢,还是平均电流?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最大电流设计,如果面积等有限的话,需要考虑你的瞬态电流的需求,短时间内由于LDO的闭环带宽如果不是很大的话,那瞬态很大部分决定于负载电容的放电。

网友:
这种类型的LDO一般是先考虑瞬态响应,再考虑闭环交流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如果环路不稳定,带宽太小,瞬态也不会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