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覆铜与走线的关系!

楼主(2012-10-14):
1.首先走了一根线,连接层为Vdd;
  2.然后包围着这根线覆铜(Vdd层),出现如下图效果
   3.现在请问,为什么同样的都是Vdd层,图片中会出现分割?可以怎么消除?

网友(2012-12-01):
是不是后面的那个没有网络属性,导致该覆铜形成了孤岛?

网友(2013-01-21):
设置移除死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