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usb插入时,D-已经拉高,但接下来收不到复位信号,无法枚举

楼主(2012-10-14):
在usb插入时,D-已经拉高,但接下来收不到复位信号,无法枚举,希望大神们帮忙分析以下原因,谢谢

网友:
说的什么都搞不懂

网友:
可能是你的 host 不支持 low speed device,试将 D+拉高看看 full speed device 行不行?

网友:
想问下做USB怎么仿真、验证啊?直接接电脑上用相关软件做?还是写testbench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做USB怎么仿真、验证啊?直接接电脑上用相关软件做?还是写testbench做?

网友:
我们以前是自己搭建testbench设定测试模式去验证一般的功能。但是interrogation是用FPGA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