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源码保密,能否不提供源码而只交给客户一个ISE生成的某中间文件由客户来综合及布线

楼主(2012-10-15):
为了verilog 源码保密,能否不提供源码而只交给客户一个ISE生成的某中间文件,由客户来综合及布线?

如何操作?

网友:
聆听大侠讲解。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等大侠到来

网友:
这个方法试试看
Step 1:建立ISE工程,source选择HDL,选择FPGA类型

Step 2:在建立好的工程中加入rtl代码

Step 3:更改ISE设定,选择Synthesize-XST的Process properties,在选项里面把IO buffers和bufg都设置成不要加入

Step 4:Synthesize生成netlist,就是ngc文件

Step 5:把你的module_A.v里面除了input/output声明,module声明外的所有logic代码都删掉,和你生成的ngc文件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Step 6:把这个包含空的module_A.v 和ngc文件的文件夹提供给B公司来进行一起的FPGA验证就好了

网友:
生成网表就可以了。

网友:
4楼正解,用netlist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