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不加约束,综合报告(资源使用、最高时钟)有意义吗

楼主(2012-10-15):
请问ise ,如果不加时序、pin、约束,也不加DCM时钟管理模块,综合报告内容有意义吗?(例如综合报告显示最高频率100M,有意义吗)

网友:
个人经验,可以参考为代码编写在时序方面的质量一个指标。但是不是绝对的,必须放到布局布线之后的时序约束,才是你真正达到的Fmax。

网友:
当频率不高的时候意义不大 比如10M、20M
因为你自己都可以估计出时钟大概可以跑多少

频率高的时候(200M+)完全没意义
因为这时候制约因素很有可能是IO delay 或者是线延时
不设置你说的东西完全就是脱离FPGA在乱跑

网友(2012-12-17):
楼主 求教个问题  如何在ise里边查看最高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