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输出级的问题!

楼主(2012-10-15):
An amplifier driving a large capacitance does not need to have a low output resistance.从分流的角度理解没问题,电容频率高是呈低阻态,电压控制电流源的信号电流都从电容走。可以从频率响应的角度如何看比较后?
或是够用就行?
望不吝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