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转milkyway

楼主(2012-10-15):
现有一个sram的gds 文件,想转换成milkyway库文件,看了Library Data Preparation for IC Compiler User Guide,里面说还需要两个文件A cell-type definition file 和A layer mapping file,请问各位大侠这两个文件是如何产生的?

网友:
cell-type 是要自己决定的吧,mapping file是foundry厂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自己写一个吗?怎么写?

网友:
library preparation using GDSII and OASIS->GDSII to Milkyway->Cell-type definition File那章写的蛮清楚的,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SRAM 名字是RA2SHD6bit,文本写下面的
    gdsMacroCell RA2SHD6bit
    这样写对吗?

网友:
对的!如果你只有一个cell type,这步可以跳过,空着,可以在菜单里定义!In the Milkyway Environment GUI, you can define or redefine a cell type for an existing cell
by choosing Cell Library > Mark Cell Typ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了,library name 我写RA2SHD6bit.db,cell name写RA2SHD6bit
可是产生不了,老是说Fail to execute command。
另外,用Mark Cell Type也是产生一个Cell-Type Definition File吗?

网友:
还有什么错误提示吗?mark cell type不知道会不会产生file,应该是不会的吧!

网友:
library name 为什么加个.db的后缀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了。就这个错误提示。
    那Mark Cell Type这步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现在用的是smic 0.18的工艺,不知你有没那个map文件,我在工艺库里没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library name 和cell name 该怎么填写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mapping file 可以自己写一个,对照着techfile,也可以向foundry厂要一个!library name是你create library时候填写的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p文件有没个格式可以参照下?

网友A:
错楼字数补丁.exe

网友:
楼上的那个不对,看这个,tsmc.18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文件都有了,可是在library name填写的时候老是不行,我先建一个文件夹,但是路径里无法指定到该文件夹,是不是要自己先创建一个library呀?我试着将其他建立好的库复制到里面去,就又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可以创建成功了,但只有CEL,没有FRAM。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FRAM是要自己创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LEF转化过来的吗?

网友:
大概是这样的流程,GDS->milkway->FRAM!

网友(2012-11-15):
楼主的FRAM有了吗?
请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了
   你先用lef转,再用gds转

网友(2013-01-21):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怎么用gds产生fram的?没有lef文件。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7-20):
奇怪了,gds转过去的有时序信息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个文件都是工艺厂商提供的一般,有时候,layer map file 会自己修改一点点,你打开这个文件看看,其实就是讲我们ICC里面用的layer 映射到GDS的层上。

网友(2015-08-19):
用GDS转FRAM没有map文件关系大吗?

网友(2017-05-08):
请问楼主GDS转成milkway用什么工具呢

网友(2018-01-15):
可以参考artisan 130nm库,里面有import gds to milkyway的脚本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

网友(2021-12-13):
最近正好遇到了这个问题,Mark!

网友(2023-05-26):
引用 网友A:
错楼字数补丁.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