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spectre仿真hspice网表 的问题

楼主(2012-10-15):
用spectre仿真一个简单的nand2程序,如果直接调用Nmos pmos管描述,则不会有问题。如果用参数传
递调用nmos和pmos管,则仿真结果不对。直接用hspice跑两种写法都没有问题

请教下是否有什么法子解决。谢谢。 网表如下(其中N,P是lib里面的nmos和pmos管model)

直接调用的写法:

.SUBCKT nand2 A B ZN

XM0 ZN A net9 N m=1 l=0.54u w=900n

XM4 net9 B GND N m=1 l=0.54u w=900n

XM3 VDD B ZN P m=1 l=0.54u w=900n

XM2 VDD A ZN P m=1 l=0.54u w=900n

.ENDS

用参数传递调用的写法:

.SUBCKT nand2 A B ZN

XM0 ZN A net9 / nmos m=1 l=0.54u wf=900n nf=1

XM4 net9 B GND / nmos m=1 l=0.54u wf=900n nf=1

XM3 VDD B ZN / pmos m=1 l=0.54u wf=900n nf=1

XM2 VDD A ZN / pmos m=1 l=0.54u wf=900n nf=1

.ENDS

.SUBCKT pmos D G S

*.PININFO G:I D:B S:B

MM0 S G D VDD P W=(wf)*(nf) L=l m=m

.ENDS

.SUBCKT nmos D G S

*.PININFO G:I D:B S:B

MM0 D G S GND N W=(wf)*(nf) L=l m=m

.ENDS

谢谢大家。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
参数调用方法: / nmos 是不是应该再最后啊??

楼主:
放最后是针对那些没有参数调用的subckt吧。这里因为有参数,所以在/circuit_name后面还有内容

网友:
spectre 怎么直接运行 hspice 网表?

再尝试回答你的问题,把传替的MOS model放到ends里边试试

楼主:
谢谢回复。
这个最后查明,是因为主电路的m参数和要调用的subckt的m参数冲突只认到一个。
gui界面是不好改,最后直接修改网表,把subckt的m参数都改成m1,就对了

网友:
一般都是在现成网表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