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ntor DFTAdvisor的问题?

楼主(2012-10-15):
在用mentor DFTAdvisor工具时,对于dftadvisor   noscan.v -verilog -lib xxx.atpg中,问下各位xxx.atpg怎么得到?谢谢!

网友:
问造库的公司要或者自己转出来。

网友(2012-11-26):
现在一般公司都提供的。要是没有就用mentor工具把xxx.v的库转为xxx.atpg,工具为libcmp

网友:
tessent工具里的ETLibGen工具就可以转换呀。很简单的。

网友:
在库里有提供,但是原始后缀不是ATPG,而是mdb吧,不太清楚了,忘记了。

网友(2013-11-14):
请问有这个的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