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C中为什么要用Uniquify?

楼主(2012-10-15):
DC中为什么要用Uniquify?

       为了在layout中进行时钟树的综合,网表在DC中必须被uniquified.所谓uniquified 就是在设计中使子模块的实例和子模块的定义一一对应,消除一个模块的定义被多次引用的现象。因为大部分layout工具以一种flat的方式完成设计的物理实现。对于多次引用同一定义的各个实例的物理模块的位置是不同的,而这些模块内部的flop都需要各自的时钟,从而时钟树上这些模块的clock_net名是不同的。如果Non_ uniquified 网表,来自layout 工具的时钟树的信息和DC中原网表无法对应,因为被多次实例化模块在网表中只有一个定义,所以会出现两个不同的net和一个相同的port连结,这是不允许的。 Uniquify 的方法如下:

dc_shell>remove_attribute find(-hierarchy design,”*”)dont_touch

dc_shell>Uniquify

        DC 会认为存储区中的模块都只是被引用一次的,如果各个模块的引用的工作环境各不相同,则使用这种方法可以使得模块的各个引用可以针对他们不同的环境分别进行优化,达到最好的效果。uniquify 命令会将多次引用的模块的个数拷贝需要的数目,然后对他们分别命名而得到不同的模块名。使用的命令如下:
dc_shell-t>current_design TOP
dc_shell-t>uniquify
dc_shell-t>compile

网友(2013-11-21):
好贴,怎么没人顶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

网友(2015-06-29):
很好,不错的帖子

网友:
正好解决了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绕啊,是这样吗?表示疑问

网友(2015-12-02):
就是将相同的模块每一个唯一化,这样在时钟树综合的时候达到最好的优化

网友(2016-08-30):
compile_ultra会自动uniquify,手动uniquify的唯一结果就是增长编译时间...

网友(2022-03-27):
#在这里快速回复#ˊ胡学习学习

网友(2025-07-16):
请问,为什么flat之后,就要用module+端口名去定位一个port呢?本来实例名不就是唯一的吗?例如A1/B1/C1/U1/clk,虽然flat之后没了层次,但定位一个端口而已,并不关心所谓的A1,B1,C1是啥,只把它们作为名字的一部分罢了。
另外,我看到DC student guide中,还可以使用先编译,再dont_touch的方式避免DC报多次例化的问题,如果使用dont_touch,那本质上不还是只有一个module,这后端不是照样会有问题么?
而且,对于多次例化第三方的IP核,也会有这种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