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转milkyway只有CEL

楼主(2012-10-15):
我用一个sram的gds文件,转换成milkyway库,可是出来的只有CEL,没有FRAM,有哪些原因造成呢?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用LEF做FRAM,gds做CEL

网友:
auStreamIn之后要做geNewMakeMacro来抽取FRAM view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先用gds转,然后再用lef转,library还是用gds转化后的文件夹,可是转化不了,老是提示WARNING : LEF NAMESCASESENSITIVE ON is inconsistent with library case sensitive OFF.
Calling LEF IN API exit handler .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这样的转化过程对吗?
  另外,我用的lef文件的后缀是vclef,不知道行不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呢?是在Milkyway里面的哪个选项呢?

网友:
vclef就是lef
看看memory compiler的ug,貌似先lef转再gds吧,你弄反了。当然不排除不同工艺不一样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直接键入上面的命令就行啊,第一个是用来导入gds的,第二个是生成FRAM的,不用gds,vclef也可以直接用read_lef命令导入到lib中,然后同样用第二个命令抽取出Pin and TEXT,生成相应的FRAM

网友(2013-01-21):
回复 网友B:

请问大侠只有gds怎么产生fram?您说的“auStreamIn之后要做geNewMakeMacro来抽取FRAM view”,在GUI中怎么操作?那个对话框有很多选项,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选,看USE GUIDE执行后总是说port type is not defined。初次接触也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read_lef啊,产生fram view,

网友(2014-01-16):
回复 网友B:

请问gds转成cell的时候 cell type文件和layer file 怎么做呢  那么多cell     求解释,谢谢

网友:
貌似先lef转再gds正解。。。

网友(2015-08-19):
不知道有没有谁能提供一下详细的介绍流程,急等啊

网友(2017-05-31):
Thanks for your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