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 floating current source ?

楼主(2012-10-15):
读论文时,遇到这个名词,不知道什么意思,希望知道的前辈能详细的说明一下~

网友:
看没看过Baker的书,里面讲Current Mirror那章有一个很典型的。一般是为提供电压基准用的吧。就是电流镜的两个管子不是接到VDD或者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请问你有Baker那本书的电子版吗?

网友(2019-09-18):
这篇论文里有提到

网友(2021-03-29):
很感谢分享,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