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请问下各位前辈对做SoC和做IP的看法

楼主(2012-10-15):
询问下各位对SoC和IP的看法吧。感觉现在国内起家的公司一般都是做SoC的,像MTK等。但是作为应届生做SoC不知道会不会发展比较有限呢?当然SoC也有其难点,从系统上去解决很多问题,确实很难。但是自己感觉SoC的核心还是在各个模块IP上,也就是有种感觉IP貌似更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吧。但是国内做IP的貌似没有几家公司吧。所以不知道各位对应届生的发展做SoC和IP哪个更有前途有什么建议呢?

网友:
这两个不是一个类别的概念。 IP Vendor 是design house细分出来的一个方向,公司比较少,方向比较专。SoC只是实现数字ASIC的一种架构,是目前的主流架构,国内数字desgin house基本都玩的转。

网友:
如果的细节性的知识感兴趣可以先做做IP方向.而SOC主要在系统架构上进行设计,对细节性的知识要求并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