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在不减小电流和增益的情况下如何提高IIP3

楼主(2012-10-15):
各位大大,我在弄一个LNA,请问各位大大们。如何在不减小电流和增益的情况下提高IIP3。电路是最经典的那种差分,双mos串联的那种。

网友:
双mos串联是什么结构?
自认为LNA各种结构都看过,没听说过这个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输入对管上面各接一个处于线性区的MOS

网友:
贴电路图吧
还是没懂,你是说线性区MOS来调节Gain?

网友:
   减小电流和还是增大电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说错了,是不加功耗(当然前提是增益和NF不能变差)。 现在功耗顶着上限,增益擦到SPEC的值,IIP3还小1个db,NF还大0.7个db,IRl还大了几个db。不知道该如何去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但是哪两个MOS管,也只有点微调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是输入对管调小了(来提高IIP3,同时增益下降),一对电感换成大点的(来降低NF,同时增益上升,IIP3下降),又把输入对管的偏压调大了0.1V(来加增益和IIP3)。勉勉强强调到上面的值。再调高偏压,就超功耗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
采用特殊的结构!

网友:
调不上去就只能从结构上改进。

网友:
可以采用IM3抵消技术,通过增加并联一对差分管,让这对差分管工作在亚阈区,可以抵消IM3分量的系数gm‘’
来提高IIP3,同时不会增大电流,可能会影响一些增益,这个要仿真验证。建议参考论文A New Linearization Technique for MOSFET RF
Amplifier Using Multiple Gated Transistors
Bonkee Kim, Jin-Su Ko, and Kwyro Lee, Senior Member, IEEE

网友:
还有貌似你问的有问题,增加电流会改善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