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joemool请进]runN2NOpt的用法

楼主(2012-10-15):
设置runN2NOpt这个命令的用意是什么呢?没太理解好。

网友:
要不是你问我,我还真不知道有这样的命令。这个命令非常老了,早在8.1就已经存在了。也许很多大牛,或者EDI的老用户会接触过这个命令。 虽然,在现有的flow中已经看不到这个命令的身影,但是EDI 12中也仍将存在,便说明了这个命令的生命力。 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概念和基本用法。 如果有同学或者同事对这个命令有经验或者看法,请append your idea for us,thanks!

网友:
如果用“man runN2NOpt”来查看这个命令的内容,可以发现它的options非常多,由此说明这个command曾经辉煌过。从字面上说,这个命令就是 run Netlist to Netlist optimization。
这个命令的用法:
Provides pre-placement synthesis capabilities inside the EDI System by using Encounter™ RTL Compiler Ultra to re-map and re-optimize the gate-level netlist to improve timing and area. Use this command before placement and after RTL synthesis.
意思就是:
在pre-placement阶段重新映射和优化网表来实现placement对timing和area的优化。

网友:
虽然是Netlist to Netlist的opt,但是用户可以通过产生wireload model来给出一个初始的physical information。 这个命令可以用来initially opt一些重要的metrics,比如power,area,timing,DRV,clock gating等等。
但是这个命令并不能替代optDesign,仅仅可以作为从front-end到back-end之间的桥梁,通称为physical optimization。其实,从这个问题还可以引申到CTS。要知道,front-end采用的是ideal clock,而back-end的目标是propagated clock,两个clock随着process node的降低,之间的gap越来越大。
为了减少这个gap对back-end的影响,从而产生了这个physical optimization的方法。
当然,也随着front-end工具的进化和强大,也在逐渐缩短这个gap。
总而言之,front-end和back-end之间的现实timing gap会越来越大,但是两者工具的趋势是互相更加的兼容,来努力减小这个gap。

楼主:
那这个命令是为出cwlm做准备吧?
我也没怎么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