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2-10-15):
最近用modelsim软件时,程序编译成功,但是仿真时候总会弹出vsimk.exe停止工作,接着软件卡死。求助各位高手知道,

网友(2012-12-01):
明显的有冲突,排除一下你系统内其他EDA的软件的问题

网友:
设计有问题,或testbench有问题。是否读文件时路径错误,或文件不存在。

网友:
肯定是冲突问题!!!

网友(2013-03-08):
顶起来,学习一下

网友:
软件冲突。。。

网友:
能否给出详细一点的症状?

网友(2013-06-22):
license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