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稳定性请教

楼主(2012-10-15):
全差分运放在仿真共模反馈环路的时候下面两种情况不一样:
1.全差分运放开环仿真共模反馈环路的时候,相位曲线正常是从180度往下降。
2.全差分运放闭环仿真共模反馈环路的时候,相位曲线先从零上升到80-90度左右在下降。
请问上面两种情况那一种正确,第二种出现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请大神们指导啊!

网友:
都是对的啊,闭环时,传输函数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从第二个bode图中看在低频时候相位是0,这样是不是说明在闭环的时候共模反馈环路是振荡的?谢谢

楼主:
从第二个bode图看,好像是一个右半平面的极点,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求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可能引入了零点吧?

网友(2015-04-24):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想问一下第二种图那种情况该怎么分析?会有稳定性问题吗

网友:
闭环频率特性是与开环频率特性相关的,它是开环频率特性的一种验证,如果开环相位裕度不够,在闭环曲线的转折频率处就会出现过冲,相位裕度越低,过冲越大,一般相位裕度超过70deg时才没有过冲,实际中一般去0.1dB过冲处得到0.1dB flatness 带宽。

网友(2015-07-13):
回复 楼主: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引入零点了,你反馈的时候有前馈了,你再查一下电路。

网友:
从波特吐上看,第二种情况是先开始引入了一个负的零点,像是输入端并联或串联了一个大电容,至于两种情况的相位不同是不是反馈后发生的。

网友B(2017-07-21):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当年的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不吝赐教!

网友(2025-02-04):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当年的这个问题,后来解决了吗?不吝赐教!

请问下,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