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的redirect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2-10-15):
看到icc的ug里面的redirect没看懂,求大神帮忙解释解释啊,最好举个例子!

网友:
redirect -tee -file qor.rpt {report_qor}
可以吧report_qor的结果定向到文件qor.rpt中

也可以用-variable把结果定向到一个变量里
redirect -tee -variable

网友(2018-11-27):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2020-12-08):
redirect 是重定向,程序运行脚本的输出一般默认在终端,重定向可以指明输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