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轨到轨放大器一般都必须工作在低电源电压下?

楼主(2012-10-15):
求高手们指教~

网友:
因果搞反了吧,是由于低点源电压的原因,才需要用rail to ta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Sansen的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PPT112上有这么一句话“轨到轨放大器一般都必须工作在低电源电压下”,不是很理解,应该没反吧~

网友:
你看的是中文版?英文原话是这样写的
In addition,such amplifiers will have to operate at low supply voltages.We are thus looking for rail to rail input amplifiers at low supply voltages where we have the highest need indeed for large signal swings.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 addition,such amplifiers will have to operate at low supply voltages
Why?

网友:
晕倒,看来是你英文功底不行。有些放大器需要工作在低电源电压下,这有什么why的?能工作在低电源电压下当然好咯,功耗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In addition,such amplifiers will have to operate at low supply voltages”
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类放大器(联系上下文指的是轨到轨放大器)必须工作在低电源电压下。
跟你对这句话的理解貌似有点出入~

网友:
“此外,这样的放大器将不得不在低电源电压的情况下工作。因此,我们正在寻找在低电源电压下的rail-to-rail输入的放大器.低电源电压是我们最需要大信号摆幅的地方。"
概括一下 就是“由于低点源电压的原因,才需要用rail to tail。”
要看前后文,运用你的知识理解他的意思。他的意思不是rail-to-rail一定是必须要在low power下工作。请你前后多读几遍。不要死扣住一句话啊,混蛋。

网友:
他说的such在这里不是指特定的rail-to-tail 放大器,是个范指,可以理解为“一些放大器”。请结合PPT看,PPT上写了什么?“Why rail-to-rail”,看懂了你就知道答案了,because of "low pow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讨论问题归讨论问题,请不要进行人身攻击

你个混蛋,你以为你很牛B吗!
我觉得目前 你还不知道天有多高,自己有多挫

网友:
哈哈,这么小气,搞明白了没有啊?你看你这个挫问题只有我耐心回答你,混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满嘴喷粪的家伙

网友:
矮油~小气 小气 真为你捉急?明白了没有啦?

网友:
为了提高输入信号的摆幅

网友(2012-11-29):
= = 这个嘴仗打的没意思。。 话说现在用到轨到轨ESD保护 各种晕啊

网友(2021-09-16):
我骂人,你不能生气哦,生气了就是你小气。真棒@

网友:
Sansen书中原文,“In addition,such amplifiers will have to operate at low supply voltages. We are thus looking for rail to rail input amplifiers at low supply voltages where we have the highest need indeed for large signal swings.”
其中,“In addition,such amplifiers will have to operate at low supply voltages.“ 应该可以这么理解,”low supply voltages" 是应用环境提出的条件,如手机,只有一节锂离子电池供电,电压可以低至2.5V甚至更低。这样的话,我们的放大器,就 “have to operate at low supply voltages", 即,不得不工作在低电源电压下。当然这并不是说,轨到轨放大器在较高的电源电压不可以工作。
“We are thus looking for rail to rail input amplifiers at low supply voltages where we have the highest need indeed for large signal swings.” 在这么低的电源电压下,因为电源电压十分有限,我们确实有强烈的需求去尽可能地加大信号电压摆幅,去寻找(或者设计)轨到轨输入的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