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理解增益裕度这个概念呢?

楼主(2012-10-15):
如何理解增益裕度这个概念呢?如果有资料,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2013-07-22):
增益裕度的定义是伯德图中的相位图到达-180°时此时的频率增益分贝值,当此值小于0时系统稳定

网友:
请教大神,增益裕度一般要多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增益裕度一般大于10dB

网友:
一般是考虑相位裕度,只要相位裕度够了,增益裕度也就够了。一级放大电路60度、二级放大电路73度左右比较合适

网友:
越负越好

网友(2021-06-21):
高手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