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序约束,输入输出信号是和晶振还是DCM输出的时钟建立约束关系

楼主(2012-10-16):
ise  FPGA设计,外部10M晶振,经FPGA内部锁相环DCM倍频到100M成FPGA内部工作时钟,
FPGA 顶层模块的输入输出口:clk为外部晶振输入,还有另外2根RS232收发信号,那么定义时序约束时,串口收、发信号需要定义时序约束关系吗?offet before 难道和晶振clk时钟 建立关系?

楼主:
麻烦高手回答一下
谢谢!

楼主:
麻烦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串口收发信号,是需要内部做逻辑去处理的,那个不用约束,因为你处理串口的速率肯定要跟于串口速率很多了

至于另外一个约束,貌似各个地方都可以添加约束,简单的方法直接写一个输入时钟的约束就可以了,就是10M的那个,频率啊,占空比啊,复杂点的我也搞不太清楚

感觉时序还是写出来的,不是约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