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设计前仿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16):
1.下图是LDO前仿中,PM(Y轴)和Iout(X轴)之间关系
2. 请教的问题为:图中3mA左右,相位裕度只有43。若工艺,温度等影响,会不会致使在流片出来的LDO芯片,测试时在此电流附近不稳定?

网友:
1、瞬态如何啊 PM这么大?
2、怎么补偿的得到这么个关系——轻载、重载时PM这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瞬态情况为:下冲6mv和上冲在10mv,响应时间在20us,条件是电流由0变到200mA,再由200mA变为0.输入3.3V,输出1.8V。
   2.补偿有点复杂,使用了两个内部补偿电容,还有一个反馈网络(减少中间有一级的输出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