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需要IQ两个通道

楼主(2012-10-16):
在通信系统中,为什么都要IQ两个通道?

网友:
通常都是差分I/Q,大家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输入a信号和b信号,得到单一的a+b或者a-b即可。基于此目的,我们就把这个公式展开: cos(a-b)=cos(a)cos(b)+sin(a)sin(b   比如I就是cos(b),Q就是sin(b) 对这两个信号进行组合: cos(b),   sin(b) cos(b), -sina(b) -cos(b),  sin(b) -cos(b),  -sin(b),就可得到有用信息。总结一下  1:提高调制和信号传输效率,可从星座图中看出
                     2.I Q是正交的,传输是互不干扰
如有错误,敬请指正。

网友(2013-01-11):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科普~

网友B:
TX中,IQ双通道,是为了用一倍带宽传输2倍带宽的信号,这个是协议规定,不得不。
RX中,IQ双通道,是为了镜像抑制,这个是可以有,绝大多数情况也有。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B:
TX中,IQ双通道,是为了用一倍带宽传输2倍带宽的信号,这个是协议规定,不得不。
RX中,IQ双通道,是为了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