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的IIP3和NF哪项参数比较重要

楼主(2012-10-16):
如题,就是有一个转的LNA,不是IIP3小了,就是NF小了。老是其中有一个达不到,又要保证功率放大倍数。菜菜鸟迷糊了。

网友:
看你具体的应用 更关注哪个指标。这些指标都是折衷的,既要噪声最小,又要增益最大,同时线性度最高,而且还低功耗,做不到就是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