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时钟定义

楼主(2012-10-16):
现有一个设计,在开始的时候输入一个时钟信号clkin,在一个模块里产生另外一个时钟clkout,这个时钟是先由clkin在每次的hsync上升沿到来时开始对其进行二分频得出clkout1(不是简单的二分频),再进行一个选择,得出最后的输出时钟clkout=parallel?clkin:clkout1。然后用clkout做后面的处理的时钟
请问各位大大,DC综合的时候怎么对clkout进行定义?该如何设置。

楼主:
没人回,自己先顶一顶

网友:
create_clock clkin
create_generated_clock clkout1
clkin和clkout1之间set false path (如果他们之间没有path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clkout1时钟周期怎么确定呢?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二分频,还与hsync有关。

网友:
用-edge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呢?没用过这个选项,看了它的说明也没怎么看懂,版主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edge 给出时钟的边沿 具体去man一下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了,不是很懂,能举个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