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文件中pre-voltage和post-voltage是什么概念?

楼主(2012-10-16):
如题,在使用TSMC的模拟I/O库的时候出现PVDD3AC和PVDD3A都能给I/O和内部电路供电。但前者是pre-voltage、后者是post-voltage,这两个电压具体指什么意思、有何区别?请各位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一个是core 一个是IO吧
详细的请大牛解释下啊

网友:
    会不会跟上电顺序相关?

网友:
插楼附问I/O里的pre-cursor和post-cursor分别是指什么?傻傻分不清楚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啊……

网友:
PVDD3AC   can be used as CORE voltage pad. PVDD3A is an I/O pad and would handle I/O voltage. These pads have different ESD structures also since they see different voltages.

PVDD3AC可以用作CORE电压垫。 PVDD3A是一个I / O焊盘和处理I / O电压。这些垫也有不同的ESD结构,因为他们看到不同的电压。

楼主:
PVDD3ac:利用CoreVoltage给Analog Macro和I/O Power Rail供电;
PVDD3a:利用I/O Voltage给Analog Macro和I/O Power Rail供电;

网友(2013-02-17):
pre: for ic (core)
post: for pad power ring

网友A(2023-12-13):
引用 楼主:
PVDD3ac:利用CoreVoltage给Analog Macro和I/O Power Rail供电;
PVDD3a:利用I/O Voltage给Analog Macro和I/ ...

意思是PVDD3AC输入的是核电压,而PVDD3A的输入是I/O电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旦核电压和I/O电压不相等的话,怎么产生另一个电压呢?求教

网友(2024-04-21):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PVDD3AC输入的是核电压,而PVDD3A的输入是I/O电压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旦核电压和I/O电压不相等 ...

CORE电压大概率和ring电压不同,这俩电压都是从外边给的,只不过一个用AC给一个用A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