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最新Verdi3及完全破解

楼主(2012-10-16):
求最新Verdi3及完全破解

网友(2013-01-26):
大家都很期待這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在用201204了 完美运行

网友(2014-03-28):
论坛里面有呀

网友:
善用搜索

网友:
软件不要求全求新,一般设计就用那么几个软件,用好了就ok

网友:
自己的环境:fedora10 联想笔记本,
下载下来的doc里面的installation.pdf损害了,只能自己摸索了,可能有错,那位的知道的xd提醒下,
1.从下面这位大大提供的地址下载verdi2009:总共四个文件
http://www.eetop.cn/bbs/viewthread.php?tid=161331
解压后是 doc platform. syn2SymDB-200901 Novas-200901-basic 四个目录,把其他三个目录都拷贝到basic这个目录下,basic这个目录作为verdi的home目录,之后basic拷贝到自己的EDA目录下,不需要安装,我是在下面的目录
.bashrc下添加
export $VERDI_HOME=/home/EDA/changy/Novas-200901-basic
export $PATH=$VERDI_HOMEPATH

2.然后使用这个地址的crack来生成license文件 novas_signle.zip
http://www.eetop.cn/bbs/thread-175301-1-1.html
使用方式novas_single -V2009.01 -FVerdi -MXXXXXXXXXXXX
M后面的XXXX是HostID,linux下使用wine同样可以生成,注意windows下尽量使用有线网卡mac来生成,之后生成novas_license.txt文件,重命名license.dat,修改license.dat第二行为自己的snslmgrd目录,我的如下
DAEMON snslmgrd    /home/changy/EDA/Novas-200901-basic/bin/snslmgrd

3.将license.dat文件拷贝到$VERDI_HOME/license下
使用$VERDI_HOME/bin/lmgrd -c $VERDI_HOME/license/license.dat
这样可以看到打开tcp ip的那个端口,然后修改 license.dat中第一行的28001为lmgrd显示的port即可
在.bashrc中增加
LM_LICENSE_FILE=$VERDI_HOME/license/license.datLM_LICENSE_FILE
如果需要lmgrd的快捷开启,那么添加.bashrc
lmgrd的alias即可,类似synopsys 的lmli2,重新命名lmli3即可
alias lmli3=$VERDI_HOME/bin/lmgrd -c $VERDI_HOME/license/license.dat

4.运行verdi&可以看到启动界面,基本安装成功,如果中间出现license错误可以通过
verdi -licdebug来查看大概是什么样的错误来修改
之前看到很多大大说的一些错误因为没有运行太大的fsdb暂时没有看到,看到再说好了

5.其他:自己使用的是fedora10,里面很多库更新了,需要重新安装其他库才能使用
如果可以使用ln来定向更好(PT2006可以这样解决),如果不能就yum install libstdc++.so.5 类似的即可

网友:
for ARK in ./*.tar.gz; do tar xvf $ARK; done

网友(2015-03-30):
是什么东东?

网友(2016-01-06):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分享下吗?邮箱ppolw@163.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