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spectre仿真DNL/INL?

楼主(2012-10-16):
最近搭了一个10位的SAR ADC,做了FFT性能还凑合。本来仿真阶段做DNL/INL分析意义不大,由于某些原因需要仿真非线性误差。本来加斜坡可以较快得到DNL/INL,但是由于电路结构的原因不能满量程输入。(VDD=1V,输入范围0-0.8V)加正弦波的话用码密度做需要大量的数据,似乎也不太可行。现在如何是好啊?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纠结这个问题很久了,他们普遍的做法是,将数据导入MATLAB然后做分析,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麻烦的,没操作过,按理说,这东西在cadence里边应该很简单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