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由网表展开设计 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2-10-16):
RT~
实验室买了个usb的IP~
IP里面只有.v的网表和gds文件~
然后老师要我们对这USB做修改,满足我们设计的需要~

然后怎么从这门级的网表入手进行修改、设计???
有什么好的思路,方法???

网友:
一半一个USB IP 是抱恨数字和模拟两部分的,给你的网表是从模拟电路加数字电路中提取的网表, 网表虽然有层次的, 但是CELL全部展平了的, 所以你拿着网表也没有用处, 就算给你的RTL 也就是一个仿真模型而已, 模型未必是和电路想符合的, 所以你拿着RTL 也没有用的, 给你的USB IP GDS 也是展平了,综上所诉你是没有办法修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ip里面其他的RTL都是仿真的MODEL,我是这样觉得展平后很的网表很难再对其修改设计,只是我们导师坚持要我们做下...
模拟部分也是一个仿真model~

网友:
觉得你们导师不是很清楚从设计到片子的过程

网友:
给你的网表你是没有办法修改的,给你的网表都是展平的,有可能有模块层次的,但是模块内部全是一个一个的MOS 管的尺寸和连接关系的,何况你都不知道模块是什么功能你怎么修改嘛,我们公司就是卖USB IP 的 我熟悉这个的。 不知道你们导师在想什么,就算你修改了网表, 给你的GDS 是没有层次的, MOS管都找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想不兼容1.1协议...让我们把里面1.1的东西能不要的都不要...
我觉得即使这样能做,做完了,买来的ip里面的验证文件啊,仿真文件都不能用了,还得自己写,然后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况且他还指望年底拿去流片...

买来的PHY是只有.v网表和gds~controller是rtl的~
controller估计是可以改下的,就是PHY,我觉得改不了...

网友:
你们导师还有钱嘛,看你上面说的,既有有USB PHY 和还有controller RTL  价格再怎么也得20W嘛。 对于你们导师的要求你是无能为力,一般卖IP的,所有gds都是展平了的,连基本的MOS管都没有层次的,就算给你的网表你可以修改,但是版图你还是没有办法修改的。我估计你们导师是不是IC出身的哦,这些是基本的常识都不懂。controller没有加密的话,如果你熟悉USB协议你可以尝试修改一下, 不熟悉你最好是不要动,动了过后说不定回来就是没有功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可以方便留个邮箱请教点问题吗? 我现在还在用 usb2.0的ip在,然后因为是刚研一的学生,好多不懂,可以请教下吗?

网友(2015-10-27):
回复 网友A:
不得不说高手自在人间啊!!